CAD图块无法分解怎么办?CAD块分解教程

楼主(2021-09-10):
大家在CAD绘图过程中,是不是经常会遇到CAD图块无法分解的情况?那么该如何解决呢?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浩辰CAD软件中CAD图块无法分解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吧!

1、多重插入块

当CAD图纸中的图块无法分解时,可以在特性面板(如果没有特性面板可以通过CTRL+1调出)中查看一下对象类型是否为多重插入块。多重插入块是用MINSERT命令可以插入的一个图块阵列,这种图块是无法分解的。

如果图块名不带*号,虽然多重插入块无法直接分解,但是可以单独再插入(I)一个同名的图块进行分解。通常情况下图块名前都会带一个*号,也就是匿名块,这种图块在插入图块的时候是找不到的,匿名块删除后不需要清理,这种图块只能借助插件和工具来分解,但也不能保证所有的此类图块都能分解。

2、定义图块时取消勾选了“允许分解”

在浩辰CAD软件中定义图块的时候取消勾选了【允许分解】。如下图所示:

解决方法:

CAD图块被设置了不允许分解的话,可以双击图块即可调出【编辑块定义】,在其中选择需要分解的块,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此时即可调出【快编辑器】,在左侧特性面板中找到【允许分解】并将其设置为:是。如下图所示:

除了以上两种常见情况外,还会有一些特殊情况导致CAD图块无法分解,这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各位小伙伴在CAD绘图中如果遇到CAD图块无法分解的情况时可以参考上述两种情况来尝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