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CP341通讯老是中断

楼主(2021-09-11):
现场采用的一块CP341与一台污水泵通信,采用的modbus rtu的协议,经常会出现水泵通讯中断,每次去重启一下CP341的电源后就能恢复。现场是在地下,现场这边加了终端电阻,用的也是带屏蔽层的双绞线,通讯线路的屏蔽层也做了接地,还是经常中断,通讯模块也换过,而且每次水泵自启动后通讯就能恢复,目前程序用的是同一版程序,15个站点只有2个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请教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是不是考虑其它线路对其存在干扰,可以考虑在地下加个中继试试。

网友B:
你可以再看一下接线图,我遇到过施耐德的PLC和变频器通讯时出现像你这样老是中断的问题,最终是看接线图,除了通讯用的TX+ 、TX-两根线外,还接了一根com线到端子上去的

网友C(2022-02-04):
是否通讯线和电机线同线槽走了,考虑两线隔开一定距离并用专用通讯线!

网友D:
检查 通迅线 是否与变频器电机线在一起,条件允许 更换通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