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XH读取伺服编码器值的问题

楼主(2021-09-12):
FP-XH读取伺服编码器值

这样写  对不对?为什么读不出来  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吗?

网友A:
没试过,但是通讯设置一致了吗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松下FPXH系列PLC实现Modbus TCP、Modbus RTU、以太网开放式通信、通用通信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7/862937/862937_1.shtml
里面就有SEND和RECV指令的详细用法讲解。

网友C:
你这编码器地址呢?通讯手册上面有实例,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