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路

楼主(2021-09-12):
一个卷盘.最好是通过行程开关控制.卷盘的圆盘上有10个点.启动卷盘后.每转到这10个点都需要停止一下.也就是按一下启动.转盘开始转动.到点1停止.再按启动.到点2停止.依次循环.我想启动后运行的方式是自锁的.自动的.然后到达固定点停止.到达固定点后由于行程开关一直处于动作状态.怎么能再次启动.再次启动还是自锁自动状态.

网友A:
首先,新换的工作,电脑还没落停~~~先拿“画图”画一个说一下我的思路。其次,从业时间也不长,欢迎各路大佬指正,给我一个学习进步的机会。

图上S1为启动开关;S2为行程开关(“画图”是实在没元件库,就不细画了)。K1中间继电器,其他触点去控电机。这个电路应该能达到题主的要求,行程开关动作时取消自保持,启动按钮按下的时候超越自锁限制强启动。当然应该是需要一直按键知道行程开关到达非动作位置再松手。

然后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记得卷盘这种东西都很沉,最好还是搞一套伺服电机来做这个动作。一来是用伺服电机选单圈绝对码盘直接标定位置,更加简单、更加准确、而且~~~算是不涉及到机械方面的磨损;二来是卷盘我记得都很沉,不用伺服电机的话,我怕你停不下来~~~~~

网友A:
打错字了,不是“知道”,是“直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新换的工作,电脑还没落停~~~先拿“画图”画一个说一下我的思路。其次,从业时间也不长,欢迎各路大佬指正,给我一个学习进步的机会。图上S1为启动开关;S2为行程开关(“画图”是实在没元件库,就不细...



万分感谢您的关注与帮助.有时候想不出来是真的想不出来.太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