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1500运动控制求助

楼主(2021-09-12):
本人硕士在读,最近搭建了一个PLC实验平台,有:S7-1500,200Smart,V90,变频器,以及一些IM155模块和一个伺服电机。

目前想实现工厂中推床的定位控制实验(电机控制的推床定位)。但伺服电机型号不匹配(此点可忽略,实验仅起到验证作用),并且没有现场中实际对应的输入信号。

暂定想法:在博途中利用程序实现外部信号的输入,然后利用1500控制V90实现电机的定位控制,在人机界面中设计推床画面连接电机信号,可以实时显示推床的变化情况。

请问该方法可行吗?  如果不可行,有没有解决方法? 另外该参考哪些资料,目前还属于新手。

可有偿解答!!!!!!

网友A:
1500PLC、伺服电机、触摸屏/电脑(用博途的wincc ),这些硬件就足够了,通讯走Profinet,用工艺对象控制V90,触摸屏/电脑,给命令/显示位置和其他信息

网友B:
不需要用这么好的PLC,1200足够了,就走几个位置啥的,也用不着这么好的伺服,如果只是一个轴,搞点200SMART脉冲控制(可以ST30控制3轴),再搞个触摸屏,搞个步进电机,位置设置,位置实时显示都可以,干嘛用1500?一个1500的钱就可以买所有东西,不香吗?省点钱不香吗?毕竟只是实验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用这么好的PLC,1200足够了,就走几个位置啥的,也用不着这么好的伺服,如果只是一个轴,搞点200SMART脉冲控制(可以ST30控制3轴),再搞个触摸屏,搞个步进电机,位置设置,位置实时显示...



请教一下MCGS嵌入版,想用脚本做个登陆界面,不用系统自带;就是输入用户,在输入密码,在点击登录按钮登陆。

网友D:
输入信号很容易实现啊,买几个接近开关,比软件模拟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