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嵌ST时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1-09-12):
图中红圈处怎么理解?

是一个工程只能有一个ST吗?用了ST就不能用FB?

网友A:
1叫梯形图,2 叫梯形图块,难以理解一天梯形图块为啥又要用内嵌ST又要用FB,难道不会从内嵌ST中调用FB?

HAVE FUN!

网友B(2024-05-29):
引用 网友A:
1叫梯形图,2 叫梯形图块,难以理解一天梯形图块为啥又要用内嵌ST又要用FB,难道不会从内嵌ST中调用FB?HAVE FUN!...



内嵌ST调用不了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