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与三菱FX3UPLC实现以态网通讯

楼主(2021-09-12):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现在手上硬件设备有三菱FX3U PLC一块,FX3U-485AD模块一个,串口服务器MOSA一块,如何实现组态王与FX3U PLC实现以太网通讯?

网友A:
FX3U-485AD?是FX3U-485ADP-MB模块吧?这个模块可以做Modbus通信,也可以做专用协议

加上串口服务器后,如果你走Modbus RTU协议,可以透传,通信协议不变,也可以用串口服务器把Modbus RTU改为Modbus TCP协议;

如果是专用协议,经过串口服务器,电脑上应该会有虚拟串口吧,组态软件里依然选择三菱专用协议和它通信即可。

网友B:
485模块接到串口服务器,串口服务器可以把串口虚拟成网口,然后就有了IP,在装有组态王的电脑上转个虚拟串口工具,将网口再转换为虚拟串口,在组态王这一端直接用虚拟出来的串口通讯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两位回答的挺好的,再稍补充下:

先安装MOXA串口服务器管理软件,然后会虚拟出来串口,使用组态王虚拟串口时,来选择即可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95481628661029004.html

网友D:
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FX3U-422BD板卡,这样跟电脑和PLC通讯方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