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能表现场校验仪常见故障与处理

楼主(2021-09-13):
  三相电能表现场校验仪是电力系统中现场校验电网计量表计运行误差和故障检测的专业仪器,由于精密而巧妙的设计,使操作人员可以安全迅速地测量计量表。那么在使用中测试人员会遇到哪些故障呢?

  问题一:按下电源开关键,仪器一直没有打开,怎么办?

  答:在电压端子没有电压输入或没有使用电源适配器的情况下,可能是电池没有电。在电压端子有电压输入(57。7v-380v)情况下,不能开关,可能是仪器故障。

  问题二:三相电能表现场校验仪突然工作不正常,按键也操作无效,怎么办?

  答:可能出现比较大的干扰,导致芯片出现运行停止,可以关闭电源,重先开机,问题一般都能解决。

  问题三:在校验误差时发现误差非常大,而且是比较稳定的值,怎么办?

  答:①首先检查设置是否正确,常易犯的错误是:

  a)当前电流大于1A,而设置成1A电流挡;

  b)在输入大于100A时,变比设置不正确;

  c)电表常数设置不正常;

  d)有功、无功设置不正常;

  e)手动与光电设置不正确;

  ②检查钳表方向是否反了。

  问题四、现场测试时,误差波动很大,怎么办?

  答: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①在阳光直射情况下,使用物体盖住光电采样器以防强光对光电采样器的干扰;

  ②负荷波动过大,电表与仪器反应速度不一样所致。可增大圈数;

  ③谐波动很大,且不稳定的情况下往往由于普通电能表只能对谐波进行计量,会造成误差偏大且不稳定。

  问题五、在现场测量时,没有电流显示,怎么办?

  答:检查电流设置参数是否和仪器输入配置相符。

  问题六、综合误差测量时,误差较大,怎么办?

  答: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①现场负荷不稳定;

  ②钳表接到TA变比的TA二次电流上;

  ③TA变比变比数值错误;

  ④现场谐波干扰过大。

  问题七、仪器能听到“嘟”的一声;但屏幕没有任何显示或显示很淡,怎么办?

  答:这种情况是由于液晶屏显示过淡而致。在主界面状态下按“↑、↓”键调整显示屏的对比度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