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怎么把历史数据保存到U盘里

楼主(2021-09-13):
楼主是小白,用的产品是步科GL070E,希望各位大神解答的越详细越好

网友A:
我可以帮你解答,但是步科屏要找我们拿,我们是步科核心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帮你解答,但是步科屏要找我们拿,我们是步科核心代理



屏幕已经买了几块,不过是学校横向项目,之后的使用产品可以帮你们委托公司推荐

网友B:
是保存在优盘里面呢还是从触摸屏复制粘贴到优盘里面呢

网友C:
有个元件可以保存历史数据的(历史数据可以选择保存在HMI本身的内存或者是外部SD卡,就是你说的U盘),大哥,仔细研究一下,非常简单。

网友D:
吃饭怎么吃的 用筷子还是刀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