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灌封环氧灌封胶选型方案

楼主(2021-09-13):
       电容器的主要功能大家都知道是储电,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行业,所以对于电容器的使用保护效果实质是直接影响到汽车电源的使用情况。那么什么质量级别的环氧灌封胶才能满足汽车行业电容器的保护要求呢?如何选择可靠的环氧灌封胶呢?今天小编以实际应用产品和大家讲述性能选型分析过程及用胶方案。

电容器环氧灌封胶|环氧灌封胶|电容器环氧灌封胶选型方案.施奈仕

       首先要对影响电容器的正常工作的因素进行排查,比如水、湿气、腐蚀性物质,放电现象等都是影响因素,所以环氧灌封胶应用的目的就是将电容器完全灌封保护起来,避免电容器与水气、湿气、腐蚀性物质等接触,同时也要避免漏电放电现象。再往下分析,要使外界因素不影响到电容器,那么环氧灌封胶就必须满足电容器恶劣环境下使用,抵抗外界环境影响而不会有脱胶,开裂现象,便能有效的保护好电容器。

电容器环氧灌封胶|环氧灌封胶|电容器环氧灌封胶选型方案.施奈仕

       所以电容器用环氧灌封胶选型方案重点目标是不开裂、不脱胶、绝缘,所涉及到的重点项目有双85测试1000小时以上,冷热冲击1000以上,耐电化学腐蚀,绝缘强度。而要实现以上项目的达成,那么环氧灌封胶的膨胀及收缩系数只有控制非常小,才能满足由胶体不断膨胀和收缩带来的脱胶,开裂问题。所以首先又要先解决环氧灌封胶膨胀系数和收缩率的问题。

电容器环氧灌封胶|环氧灌封胶|电容器环氧灌封胶选型方案.施奈仕

       从以上电容器和环氧灌封胶综合应用调查分析,电容器选择环氧灌封胶,首先要了解环氧灌封胶的体积膨胀和收缩大小,二是要了解胶体的吸水率,如果吸水和吸潮厉害,时间久了便会影响内部的电容器,环氧灌封胶可以分为胺类和酸酐类,一般酸酐类吸湿性比胺类较好,三是选择内应力相对较小的环氧灌封胶,对抵抗电化学腐蚀产生的氢气,硫化物的影响导致开裂问题。

电容器环氧灌封胶|环氧灌封胶|电容器环氧灌封胶选型方案.施奈仕

       电容器用环氧灌封胶的突破点,想必大家有一定的了解了,那么如何获取满足要求的环氧灌封胶产品呢?在此,小编优先推荐施奈仕,施奈仕环氧灌封胶在汽车电子电源电容器产品上已经得到行业验证,您可以先咨询施奈仕应用工程师,以便更加全面的了解相关用户及产品全面性能级别。

网友A(2022-04-18):
Damival®13552OD50/135000000双组分聚氨酯铸造树脂

1. 自熄性

2. 通过UL-94V0认证(UL黄卡证书:E108253

3. 通过RoHS认证

4. 半硬

5. 导热性好

6. 白色

用于变压器封装、印刷电路板组件、感应元件的铸造树脂等等

丰罗Von Ron :谭先生135-433-07056;jimmy@ec-te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