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博途15winccprofessional版的vbs脚本无法触发

楼主(2021-09-13):
用博途v15 wincc professional组态wincc界面,想做一个单击控件弹出二次确认窗口的动作,写好后仿真,单击控件时没有任何反应,vbs脚本可能没有运行,有大神知道是咋回事吗?

网友A:
你没有定义显示控件

网友B:
1、我使用wincc7.4,实现的思路:

(1)在“静态文本”控件的属性中,设置“事件”--点击鼠标弹出窗口;

(2)在VBS编程中,使用“画面窗口”来显示该弹出的窗口;

VBS内容:

Sub OnClick(ByVal Item)

Dim objScrWindow

Set objScrWindow = ScreenItems("画面窗口1")

objScrWindow.ScreenName = "二次确认弹窗"

End Sub

其中“画面窗口1”是 画面窗口控件的名称;

“二次确认弹窗”是 要显示的画面的名称;

网友B:
2、wincc的帮助中,有很多常用的VBS例程,可以照着做;

网友B:
3、上面画面运行后,点击按钮前:

4、点击 按钮后:

而弹出的窗口,就是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