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探头在实际应用当中需要注意的参数

楼主(2021-09-13):
       电流探头,可以用来测量流过导线的电流,是根据法拉第原理设计的测量导线中干扰电流信号的磁环。实质上,它是一个匝数为1的变压器。电流探头分为交流/直流电流探头和交流电流探头。电流探头前者可以测量直流和交流电流,而后者只能测量交流电流。

       电流探头的工作原理表明,当共模电流远小于差模电流时,用正负双线测量共模电流有一定的误差,在测量大电流旁边的小电流导体时也有一定的误差,因此有必要改进电流探头的设计,提高测量精度,以发挥并联测量的作用。

        电流探针提供了一种安全、经济、简单、准确的电流测量方法。电流探针的电流可以用电路的恒定开度来测量。电流钳的夹子可以围绕导体形成磁场环,然后再测量电流。

        那么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注意电流探头的的哪些重要参数?

1、标称电流

       标称电流是电流钳所能测量的大电流,在实际应用中不允许长时间测量这种电流。该单元为安培,分为直流和交流。

2、量程

       量程,即电流探头所能测量的电流范围,为安培A,分为直流和交流。

3、频率范围

       频率范围是电流探头的正常工作范围,以保证测量精度。该单元为赫兹赫兹。交流电流探头频率小,频率大,交直流电流探头的频率从0到高频不等。

4、分辨率

       电流探头的分辨率是指探头可以测量的小电流,单位是安培A。

5、工作温度和湿度

       当前探头以标准精度工作时,对环境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范围。

6、大导体尺寸

       大导体的尺寸是指电流探针所能测量的导线的大直径,也就是在夹子完全闭合后可以封闭的导体的尺寸。这个单位是毫米。

7、安培秒乘积

       安培秒乘积又称额定高峰值脉冲电流。定义任何电流探头线性工作的大极限。对于电流脉冲,该积定义为平均电流幅值乘以脉冲宽度。当超过安培积时,探头线圈的核心材料饱和。由于饱和磁芯不能处理更多电流感应磁通,电流输入与电压输出之间不再存在恒定的比例。安培第二积是电流探头的一个重要参数。该单元是安培乘以秒。

8、输出连接器

       电流探针可以测量导体中的电流,当通过电缆连接到示波器时,被测电流转换为电压。只有与示波器输入通道匹配的接口才能连接。电流探头的输出接口一般是BNC接口,但还有其他接口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