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接线问题求助

楼主(2021-09-13):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第一次用台达B2伺服,COM+和VDD之前的虚线是什么意思?实际使用需要把他们短接吗?

网友A(2022-09-20):
可以用外部电源

网友B:
实际使用不需要接,别的不要管,接起来就是使用伺服内部电源了,一般用不着,你要和PLC的IO接线,肯定是需要用PLC,24V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