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决定成败,一次控制柜故障排除感悟。

楼主(2021-09-13):
设备是租赁给客户使用,租赁权限为期半年。

投入使用一个月来,客户投诉,破碎机主电机和造粒机偶尔会出现停机问题,有时候不能启动,有时候运行过程停机。

破碎机主电机和造粒机电动机都是75KW三相异步电动机 ,启动运行方式为星三角。

图纸为意大利提供,可能鉴于安全考虑,控制电压多为直流24V电源。

第一次电工去现场一天,设备运行正常,没有故障出现。大致检查一下控制电路松动状态,一切还好!

过几天客户再次投诉,故障依然存在。故障出现以后,切断总电源再次上电,一切正常。

因为故障偶尔存在,会导致整个动作流程出现问题,甚至出现料多卡机大问题。

第二次跟随电工一起到现场解决故障问题。

到现场启动正常,无论自动模式和手动模式都运行正常。鉴于客户故障描述状态,先空载运行半个小时,中间多注意观察。30分钟后没有出现故障,人为停机。再次启动,发现破碎机星三角线路,只有封星接触器和另外一个接触器动作,时间转换后,不能切换到三角运行。

检查相关控制线路,没有松动现象出现。测量总电源电压稳定(客户总电源线符合规格要求)。检查开关电源输入和输出(24V)都符合设计要求。因为现场没有指针式万用表,启动瞬间看不出直流24V电压是否波动。

最后把开关电源输出调到24.5V,再次启动设备。运行一段时间破碎机星三角一个接触器跳开了。

检查星三角控制电路所用电线为1平方多芯电源线。考虑会不会偏小,导致压降波动所导致(只是怀疑,不敢确定)。

最后找了一些1.5平方多芯电线更换掉星三角控制电路所有连接线,再次启动设备。一切再次!

因为问题属于偶然性,所以只有多次停机、开机测试。其中包括客户打料3小时。

最终问题没有再出现,看来暂时稳定。

如今已经运行一周时间,客户没有再次反馈故障问题。看来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其实对于控制柜控制线路,我们常用1平方和1.5平方电线做控制回路。不过国内控制电压多为交流电压,影响可能不大。至于直流电压24V作为控制电路,1平方电线可能成为电压波动临界点,尤其是大功率接触器启动运行过程。

有些问题开始可能不会出现,只有投入运行一段时间,才可以发现。

网友A:
学到经验了

未来。

网友:
学到经验了

网友B:
设计存在问题,大接触器不宜直接使用直流24v,应该用交流220V,控制方式可以用24V直流继电器来的触点来驱动交流接触器的线圈。

网友C:
压降导致的接触器无法吸合吗?这个可是真不好判断啊!设计时计算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