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FP-XH60T运行一段时间报ERR灯闪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9-14):
松下PLC FP-XH60T运行到产出产品几千个数量后报ERR灯闪烁PLC死机,重新断电重启后可以正常运行,待达到一定数量要出现报ERR灯闪烁,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错误讯息呢?你的程序呢?

HAVE FUN!

网友B:
有可能是程序设定了,那是不是每次都是到达这么多产量就报警了呢?

网友C:
你的产量设定程序怎么写的?估计跟这个有关。最好把程序上传上来

网友D:
这个事程序问题,你看看计数或者进制转换了,是不是超过了它的最大值,比如32767--32768大于了这个数了,

网友E:
不是有在线查看功能吗?报错时候不要急于马上断电恢复,用软件在线监控一下报错信息,根据故障信息才好查找问题源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事程序问题,你看看计数或者进制转换了,是不是超过了它的最大值,比如32767--32768大于了这个数了,...



试过快要达到报警值时清零产量,但是没效果,设备在国外没办法监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在线查看功能吗?报错时候不要急于马上断电恢复,用软件在线监控一下报错信息,根据故障信息才好查找问题源头...



设备在国外没办法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程序设定了,那是不是每次都是到达这么多产量就报警了呢?...



试过快要达到报警值时清零产量,但是没效果,设备在国外没办法监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讯息呢?你的程序呢?HAVE FUN!



设备在国外没办法监控

网友F:
最有是原程序分析一下,是否用到除法之类的运算;数量一定时候,某个除法运算的除数为零引起的

网友G:
松下PLC怎么样?没用过,里面是否有ROM内存,是否频繁写入报警哦

网友H(2021-12-28):
计数地址是单字还是双字?

网友I(2022-05-10):
程序数据运算错误,勾选了运算错误停机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