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阻测试仪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21-09-14):
  直流电阻测试仪具有速度快、数据稳定的特点,可用于测量开关、铜排、接触器、继电器触点、金属导线、电缆附件等试品的快速测量,也可适用于配电变压器、互感器、电抗器、发电机、电机等试品,仪器测试程序简单,5种测试模式可选,仪器自动测量选定高压侧或低压侧绕组的电阻,包括高低压三相绕组测量,或单绕组测量。

  直流电阻测试仪故障解决需要使用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其中:

  1、输出电流数十倍,不到100A:电源电压太低,电源线内阻大或接触不良,有直流输出时压降太大,达不到190V。C1、C2接线柱松动。被测回路及测试线夹接触不好。

  解决方法:使用合格电源,有用太长太细的电源线,处理被测回路,消除接触不良。扭C1、C2、P1、P2接线柱时用力要适当。(测试电流在于30A测试值可信)。

  2、测试电流正常,微欧值显示异常且不重复:电压信号回路接触不良,时通时断。被测电阻本身接触不好,阻值变化。

  解决方法:保证接触良好可靠。检查并排除。

  3、校验测试时,有时显示值波动大:校验测试时测试线呈电感线圈状未散开。

  解决方法:拉开拉散测试线,减小其电感互感量。

  4、测试电流正常,微欧值高位显示:电压夹位置错误。被测回路电阻值超过2000。电压信号线断线或未接通。

  解决方法:处理电压信号回路,夹对、夹好电压夹。超量程时:可用万用表测P1、P2电压值,电阻值=电压值/电流值。

  直流电阻测试仪测量的结果,跳可表现为一定的数字,也可以表现为一条曲线,或显水出某种图形,还可以表示为果种反馈形式的控制信号G但不管用任何形式友示,测量纠果总包含一定的数值(值大小及共符号)以及相应的单价两部分,即测量结只是有名数。例如,1.0186V,一40℃和55.6kg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