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XH读取伺服位置的问题

楼主(2021-09-14):
通过这个指令读取轴的位置信息  和通过modbus rtu  读取编码器的值  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读编码器值还得换算,不麻烦么

网友B:
读取轴的位置信息是直接读取运动轴参数,至于机械部分有没有走到位不管,电机只要运行了就有数值。  和通过modbus rtu  读取编码器的值 实际机械位置,但是你运算不合理(换算时数据位溢出)也可能导致数据不准确。

网友C:
ABZ信号的编码器驱动器可能会对信号做四倍频,这样读取出来的位置值是编码器值得4倍,其他的应该没啥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