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原因会导致气密性检测不稳定?

楼主(2021-09-14):
气密性检测设备能够满足汽车零部件及阀门及管道等产品的气密性出厂检验,并同时能够满足上述产品的功能试验。在气密性检测工作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气密性检测不稳定情况,下面我们来仔细说说导致气密性检测不稳定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一、气密检测不稳定的问题及处理工具:

压铸件,一个气检,2个囗;夹具有2个产品,一个产品一个口,一个报警装置。

1.毛胚气检,这样都不太行,铸件更不行,可以考虑下间歇性气检测。

2.接触点也是个平面,有什么好办法?是不是压点太远,根本没压到平面?

3.确定有没压紧,可以液压站装压力检测,一定要点对点压,加工面不是点对点都会漏气。

4.我们是先气压到检测到油压,应该是压点太远了。

5.检测精度调低点,气检检测毛坯基本上都是看有料没料,精度不用太关注。再有,可能的话检测点放在支撑点上面,设计改动一下,这个工件件扭曲二三十丝都很正常的。

6.定位块上面做一个沉孔,然后用一个销子把毛坯压在销子上,这样到位了就会把销子压下去,气密检测孔直接接在销子的背面做感应,会好一些。位移大小不影响检测,那个零件就是起到着陆确认。

二、气密性检测不稳定有以下几点可能:

1.气压不稳定,一般气密检测机需备储气罐且充气检测单独设置一管路不和其他气缸串联;

2.分别排查夹具的气密性(水检法)和从气密仪器到夹具连接的各管路气密性(用气管堵头封堵水检法或标准漏斗数值测量法);

3.排查夹具密封系统有无内漏可能,特别是螺纹孔充气不顺畅,填充物致密性不好,充气时间短内检测气压波动太大就会出现检测不稳定数值;

4.清洗完产品后温度没趋于稳定状态就检测也会出现这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