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孔大了怎么修?给你介绍一种轴承孔磨损修补方法

楼主(2021-09-14):
  轴承是当代机械设备中一种重要零部件。它的主要功能是支撑机械旋转体,降低其运动过程中的摩擦系数,并保证其回转精度。而轴承孔是指轴承的内孔。在设备的长期运转中,轴承孔经常会受到磨损的问题,那么轴承孔大了怎么修补呢?

  一、轴承孔磨损修补案例:

某水泥企业辊压机扭力支撑孔磨损设备数据:型号:JGY2-1614;压辊速度:1.57m/s;通过量:600-850t/h;轴承型号:GE90ES-2RS;轴承孔直径:Ø130mm;轴承外径:Ø130mm;轴承宽度:60mm;磨损深度:1.6~12mm。

  二、轴承孔磨损原因分析:

  扭力支撑孔是减速机支撑板上起支撑作用的定位孔,承受着整个减速机的重量同时在工作过程中承受不规则冲击振动,一旦与关节轴承外圈的配合出现松动或间隙,在冲击力的作用下间隙将越来越大最终失去与轴承的配合关系。严重时将影响辊压机动辊与静辊偏斜导致物料粒径不合格,同时设备振动增大埋下安全隐患。此部位的磨损形态一般是不规则状态,失去原有的圆度和配合尺寸,呈上下磨损严重左右轻微的情况。

  我们知道轴承孔磨损大了的原因之后,就可以展开对轴承孔磨损修补的工作了。企业采用了索雷碳纳米聚合物修复技术,利用材料特有的机械性能和针对性的修复工艺在线修复轴孔的磨损。该技术修复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可以很好的保护设备本体不受损伤,且修复过程中不受单边磨损量的限制。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金属疲劳磨损,在设备正常维护保养的前提下,其修复后使用寿命甚至高于新部件的使用寿命。

  三、轴承孔磨损修补过程:

  (1)对需要修复的轴承孔进行烤油处理;

  (2)用磨光机将待修复的轴承孔表面进行打磨处理;

  (3)用无水乙醇对打磨的轴承孔表面进行清洗;

  (4)按比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

  (5)在修复部位涂覆材料SD7101H;

  (6)在轴承外圈表面涂抹脱模剂SD7000晾干;

  (7)安装轴承至正确的孔内位置,同时使SD7101H材料成型;

  (8)确保修复材料的密实度,用碘钨灯对各修复部位进行加热后固化处理,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