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引起PCB板三防漆缩胶现象?

楼主(2021-09-15):
       广大用户在使用三防漆时,若要预防三防漆缩胶现象,首先要了解缩胶是什么状态,当在遇到缩胶现象时,才好出具对应的解决方案。PCB板三防漆缩胶就是不上胶或者喷涂后慢慢出现局部无胶、少胶形成一个个坑洼,行业称为PCB板三防漆缩胶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防漆出现缩胶现象呢?施奈仕将三防漆在使用现场产生缩胶的原因及解决措施和大家分享一下。

三防漆缩胶现象|三防漆缩胶原因是什么|什么原因引起三防漆缩胶jpg

原因一:PCB板表面张力引起

       何为PCB板表面张力或者说PCB板表面张力是如何引起三防漆缩胶呢,施奈仕也是带着这个疑问在施胶现场进行查找原因,通过各种排除后,确定可能是PCB板的异常,直接随机性测试PCB板不同区域的表面张力,结果发现PCB板表面上分子间作用力很不平衡,这个和PCB板表面涂层有直接关系,通过更换PCB板批次,马上解决此问题,讲专业一些就是PCB板表面作用力大小不一样,当喷涂三防漆后,表面张力大的区域会向表面张力小的区域扩散,来平衡多余的作用力,从而也将三防漆扩散开,导致出现坑洼现象,也就是缩胶,针对表面张力不平衡的PCB板,建议直接更换。

原因二、喷枪口被堵引起

       施奈仕在施胶现检查监督整个三防漆喷涂过程,所有条件均无异常,但PCB板过炉后,表面局部出现不上胶,仔细检查不上胶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胶水,后经过多次调试,均未解决,结果发现,停机状态时,喷枪头尽然没有浸入到装有稀释剂的清洗槽中,这才找到真正原因,喷枪头被堵了,导致出胶流量小,胶水不能完全流平在PCB板上,出现局部无胶现象,类似三防漆缩胶现象。所以设备在停机状态,要将喷嘴完全浸入清洗槽中,也要随时检查清洗槽中稀释剂的液位。

原因三、表干时间快与喷涂压力大相互作用引起

        施奈仕陪同用户现场选型试胶过程出现在喷涂三防漆过炉后,发现PCB板表面出现很多大小不一的凹坑,但是呢每个凹坑中均有胶水附着于PCB板上,经过分析考虑会不会是胶水表干快,导致胶水气泡破裂后胶水不能自动流平而出现凹坑,现场更换另一表干稍慢些型号三防漆,现象明显改善,在通过调整压力及微调高度,此现象才得到解决,用户现场定型号定喷涂工艺,此现象严格说是由气泡及生产工艺引起的表面坑洼现象,也可以当做缩胶现象进行原因查找,所以出现类似表面坑洼较多且密集现象,请第一时间想到三防漆表干是否出现异常及工艺条件调整后未及时调回正常状态。

原因四、PCB板表面有液体物质引起(PCB板表面润湿现象)

       PCB板表面被不明液体污染后附着于表面,马上喷涂三防漆后,加上用户喷涂三防漆是常温固化,经过一定时间,不明液体在PCB板表面未达到一个流动稳定状态,会在PCB板表面铺展开来,从而带动三防漆运动,导致PCB板三防漆表面局部出现坑洼现象。按施奈仕多年服务经验总结,一般PCB板表面会受湿气、水汽、油污、化学溶液等污染,因为我们在用户生产现场就发现油渍及其他化学液体,所以用户在生产过程中,要保证PCB板的储存环境干燥及生产现场环境干净, 预防此类异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