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启动停止时不够平稳

楼主(2021-09-15):
台达A2伺服除了设置加减速参数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马达启动和停止时的平稳性,现在的问题是停止时会有晃动现象,求大神们解答,谢谢。

网友A:
驱动器软件里面有自动调机,可以试一下

网友B:
速度环pid和位置环Pid可以调整;来回晃动,pid增益过小

网友C(2022-08-18):
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