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卓尼克温度变送器干扰无法自己恢复

楼主(2021-09-15):
1、系统都有可靠的接地,包括电源、IO模块、变送器、电缆屏蔽层(单端)

2、西门子的远程IO,同模块其他通道没有问题

3、实测电流就是偏大,也就是说干扰信号在时输出就明显的叠加

4、只有断电重启才能恢复正常。

5、此干扰不是一直有,偶尔发生,向上浮动3℃左右

6、同房间的几台不同的冰箱对应几个传感器,只有这一个偶发干扰情况

7、换过新的传感器和变送器,现象依然存在

网友A:
排查线路

网友B:
可以把温控拆下来用打火机烧看看数据变动如何,变送器是不是穿入24v的那种,有必要的话把采集模块装到变送器附近。

网友C:
这种偶发性的问题最难查找了,不行就换东西试一下,线路重新拉一个做测试

网友D:
此信号单独加一个安全栅,独立供电做成有源信号,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查线路



线路绝缘检查了,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信号单独加一个安全栅,独立供电做成有源信号,应该可以



验证系统不能随便加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温控拆下来用打火机烧看看数据变动如何,变送器是不是穿入24v的那种,有必要的话把采集模块装到变送器附近。...



采集的传感器是四线PT100,变送器是罗卓尼克的变送

楼主:
用调试软件连接变送器有时变送器内部读取数值是正确的,但是输出的4-20mA信号是漂移了3℃的,电流比正确的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yang20908"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排查线路】进行回复:        -----------------------------------------------...



线路有没有受强电干扰  屏蔽电缆质量等等

网友E:
主查电缆和模块位置,我遇到过模块一个卡件带有干扰信号最后是电器造成加了几个隔离器,没办法根除只能处理。

网友F:
可以考虑加个 隔离模块试试看

楼主:
电缆准备更换,等停产时换了试试。

网友G(2021-12-04):
不错不错http://www.cxqsw.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