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会怎么用泰克函数信号发生器

楼主(2021-09-15):
泰克函数信号发生器AFG31000 系列是2019年泰克推出的全新智能型 AFG,内置任意波形发生和实时波形监测功能, 提供高级波形生成和编程功能,支持波形监测,拥有触摸屏界面。

主要性能指标:

单或双通道型号

输出幅度范围 1mVP-P ~ 10VP-P 至 50Ω 负载

基本 (AFG) 模式:

25 MHz, 50MHz,100MHz, 150MHz, 或 250MHz 正弦波形

250 MSa/s,1GSa/s 或 2GSa/s 采样率

14 位垂直分辨率

内置波形包括正弦、方波、锯齿波、脉冲、噪声和其他常用波形

扫描、突发和调制模式 (AM, FM, PM, FSK 和 PWM)

高级 (序列) 模式:

连续模式 (选配序列模式、已触发模式和选通模式)

每条通道上 16Mpts 任意波形内存 (128Mpts 选配)

序列模式下最多 256 步,支持循环、跳转和等待事件

可变采样时钟 1µSa/s ~ 2GSa/s

应用:

高级研究

时钟和系统同步

复现真实世界信号

元器件和电路表征和验证

嵌入式电路设计和测试

通用信号生成

基本模式和高级模式

AFG31000 系列拥有全功能基本模式(AFG)和高级(序列)模式的任意波函数发生器。

在基本模式下,AFG31000 生成传统函数和任意波形。触摸屏和前面板控制功能可以简便地进行设置。基本模式可以改变频率,而不用担心波形长度和采样率。这种功能既适合表征滤波器/放大器频响的模拟设计,也适合时钟速率经常变化的数字设计。

高级模式可以使用灵活的步进控制功能,构建复杂的波形序列。

高级模式采用了可变采样率技术。波形中的每个样点输出一次,且在每个周期中只输出一次,与采样率同步。由于没有跳跃或重复,所以保留了波形中的所有细节。这种功能特别适合对信号保真度要求高的应用,比如 IQ 调制和脉冲串生成。

但是注意,可变采样率必须保持和波形来源的采样率一致,比如用MATLAB在1GSa/s下生成的波形,复现时就需要设置信号发生器的采样率为1G,否则会引入谐波;我们在实际测试中发现,如果用示波器采集到的波形在信号发生器中复现,需要确定示波器实际采样率,和信号发生器本身哪个采样率较低,以低的为准进行复现采样率设置;

信号源提供2MHz正弦波在示波器上采集并保存

复现波形必须设置实际采样率为50MS/s才能准确复现信号频率

最终观测浮现波形2MHz频率,幅值频率,幅值3.8V

内置 ArbBuilder 工具

一般大多数波形编辑是需要一台电脑及波形编辑软件,才能创建或编辑任意波形。然后需要使用 U 盘或数据电缆连接,把波形下载到AFG 上。而内置于AFG内部的ArbBuilder可以在发生器上直接创建和编辑任意波形。

通过使用公式编辑器工具创建任意波形,或从标准模板库中导入任意波形。

可以从 U 盘把 CSV 格式的数据文件直接加载到 ArbBuilder 中,迅速复现示波器捕获的或第三方软件创建的真实世界波形。

以上关于泰克函数信号发生器AFG31000的使用方法介绍由西安安泰测试整理,如果你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在线留言或者访问安泰测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