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需要可调速运行,用JOG还是速度模式?

楼主(2021-09-15):
伺服需要可调速运行,用JOG还是速度模式?

这个品牌就不说了,反正这种伺服速度模式需要启动触发、停止触发,而JOG的直接与信号跟随......

不知道2种方式的速度稳定性、力矩等等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如果目标是控制速度,速度模式可以实现

网友B:
jog只是试运行速度不可变化,速度模式是可以多端速控制。稳定性和力矩都是速度模式好。

网友C:
可调速运行还是用速度模式吧,直接跟着输入信号变化。JOG大部分伺服调速还得进参数里面调。JOG一般来说就是手动模式用一用和调试的时候用一用

网友B:
不一样,使用速度模式,速度模式调节模拟量的输入即可调节电机转速  可以点击了解详情!消息 (shhuitong.net)

楼主:
这个JOG运行指令,速度可以达到额定转速3000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