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startup开机页面无法配置

楼主(2021-09-15):
请教一下

startup 页面每次打开都报错,"启动文件无效"

勾选 开机画面,第二次打开也空白

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版本 :12.00.00

网友A:
也是醉了,自己都没选择画面,更没有新建画面,哪来的启动页面,系统不报错才是奇怪

网友B:
一看就说屏幕里面没有加载任何画面,无法正常启动(使用默认值时启动文件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醉了,自己都没选择画面,更没有新建画面,哪来的启动页面,系统不报错才是奇怪...



这个设置 勾选了,但是好像不能保存,

再次打开的时候还是一片空白,请问遇到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说屏幕里面没有加载任何画面,无法正常启动(使用默认值时启动文件无效)...



这个设置 勾选了,但是好像不能保存,

再次打开的时候还是一片空白,请问遇到过么?

楼主:
问题应该出在软件<此处内容被屏蔽>上,

换一个<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虚拟机,就正常了、。

网友C:
ABB的软件据说穿不过防火墙,是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B的软件据说穿不过防火墙,是真的吗?



是的,一般都是关防火墙

网友D(2022-05-29):
一楼已经给出正解了,你只是勾选,没有选择启动画面肯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