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通讯协议支持功能问题求助

楼主(2021-09-16):
现在手上有个项目,就是FX5U需要同时和变频器、称重模块走RTU通讯,打算用三菱通讯协议支持功能,请问1.通讯协议支持功能也支持1主多从吗?2.如果可以采用的接线也是手拉手模式吗?3.变频器通讯口是RJ45口,从站1是变频器,水晶头怎么并线到从站2,你们都是怎么接线的遇到这问题4.从站2通讯距离10多M可以吗?

网友A:
首先1主多从没啥问题的,手拉手注意终端设备不要忘记并联电阻,10多米距离注意通信线用双绞屏蔽线,网线的话直接和PLC网口接起来就行了,网口不够用就加交换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1主多从没啥问题的,手拉手注意终端设备不要忘记并联电阻,10多米距离注意通信线用双绞屏蔽线,网线的话直接和PLC网口接起来就行了,网口不够用就加交换机...

请别再误人子弟了!楼主说的变频器通信口是RJ45网口,但是它物理层实际上还是RS485,你让人家把变频器的RJ45的网口直接连PLC的网口,你这不是误人子弟么。

网友B:
5U的PLC实现Modbus RTU主站,可以用ADPRW指令直接实现,也可以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都是可以的;
变频器的485口外部端口是RJ45,可以找出485的几根线,转接成DB9接口,PLC通信口这边也搞成D9B,这样直接DB9直接插拔也方便;
实现1主多从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实现Modbus RTU主站要比用ADPRW指令复杂一些。

网友C:
如果是台达变频器或是东方的驱动是RJ45的口但其实只是用到其中的三根DA/DB/SG~要看手册别乱接通讯口容易烧的

网友C:
距离远的话可以用串口服务器~90米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