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伺服限位,接入PLC还是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1-09-16):
总线伺服限位,接入PLC还是伺服驱动器?

用汇川的伺服驱动器,我是PLC和伺服驱动器均接入,V90我是直接PLC,三菱B系列\C系列伺服驱动器,我大多数接入PLC+伺服驱动器......

网友A:
个人认为,信号接在伺服驱动器上更好,反应速度快且可靠性好,调试简单。PLC需要信号的话,可以通过读取伺服数据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