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测试仪常见故障排查

楼主(2021-09-16):
  接地电阻测试仪常见故障排查

  常见故障一:检查到电池电压正常而进行接地电阻测量时测量数据不准。误差大。

  故障原因:这个故障通常是由于检测信号滤波及调效电路故障引起。常见是滤波电感损坏引起。

  排查方法:更换电感就可以马上修好。

  常见故障二:检查到电池电压正常。但是不能进行接地电阻测量。

  故障原因:这个故障可能是因为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交直流转换。以及恒流输出部分故障。

  排查方法:用频率计测量C端口。无Hz交流输出,可逐步检查该部分电路。从输出变压器,开关管,振荡电路等找出故障部分,更换新零件即可修复。

  常见故障三:进行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的时候测量数据飘浮不定。时准时不准。

  故障原因:此现象通常无故障,问题出在电阻仪与地桩(辅助电极)及被测接地体连接不好引起。常见有三条连接导线有断开或接头地方松,导致导电性能不好。如使用过程中发现导线与两端的接头金属片断开。一定要用焊锡重新把它焊牢,才能保证接地电阻测试仪的正常测量工作。

  常见故障四:接地电阻测试仪的表头指针不动。或者电池电压及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时表头指针都不动。故障原因:可能由于表头烧毁或连接表头与线路板连线断开引起,这也都是由于接地电阻测试仪在使用或者运输过程中过于震动引起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