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设备,客户要求不要一个号码,怪异之极

楼主(2021-09-16):
调试设备,客户要求不要一个号码,怪异之极......

设备虽然点数不是特多(142个实际使用点数,6台伺服),整个柜子不要一个号码管,仅仅器件编号,图纸倒是简单省事多了,都是调试时查找问题最少都是半个钟起点......

网友A:
不要号码,不走线槽,全部都是线束,肯定有线束编号,成批量控制箱这么做,也有可能是客服电工故意搞,以后换个电工就不会修了。

楼主:
除了线号码,其余配线都是按照标准作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