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受干扰的原因?求助

楼主(2021-09-16):
公司设备上的plc好像受到了干扰,模拟输出的显示与称重变送器上的数值不符。在这个控制箱内还有变频器和24v开关电源,是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吗?

网友A:
地线接接好,变频器上端加个滤波器,出线改成带屏蔽的。模拟量接线用屏蔽线,DC24V电压的0V与PE接一起。还不行就把变频器放其他柜子里去。

网友B:
强弱电分开走,变频器是一个强大的干扰源,设备接的少不了,还有模拟量信号最好用双绞屏蔽线

网友C:
什么PLC呀,显示差多少,是波动大,还是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