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板渗漏修补有什么步骤和方案

楼主(2021-09-16):
  一、换热器管板渗漏修补问题分析及解决方法

换热器的材料一般以碳钢、不锈钢和铜为主,管板与列管的焊接一般采用手工电弧焊,焊缝形状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如凹陷、气孔、夹渣等,焊缝应力的分布也不均匀。设备使用时因管板部分结垢严重,每次使用高压水清洗后,回流水溶解了介质,造成管板焊缝位置腐蚀。

  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对管板进行渗漏修补,其具有优异的粘着性能及抗温、抗化学腐蚀性能,没有可挥发性物质,在封闭的环境里可以安全使用而不会收缩,特别是材料出色的耐冲刷性能,优异的防腐性能,从根本上杜绝了修复部位的腐蚀渗漏,可以为部件提供一个长久的保护涂层。

  二、换热器管板渗漏修补案例:

  某化工企业在最近检修时发现管板锈蚀严重,后续了解到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可以有效治理,并采取了该技术。

  1先分析了管板腐蚀的原因

  管程材质为黄铜,管板材质为碳钢,壳程冷却介质为水,管程流动液体为盐水,本设备是盐水管程使用的高浓度盐水氯离子含量较高,所以会对管板跟换热管造成腐蚀,尤其是管板和水冷管连接处腐蚀最为严重。

  2知道原因后,制定管板渗漏修补方案,具体步骤如下:

  (1)表面处理;采用喷砂工艺对整个管板表面进行喷砂,去除所有的氧化层和污物,使得表面干净粗糙露出金属原色;

  (2)使用直磨机对每根管口进行倒角处理,且列管管口处打磨去除氧化层;

  (3)表面处理完成后,使用无水乙醇对整个表面进行清洗;

  (4)调和SD8000材料并涂抹到待修复表面

  (5)调和SD8002材料对治理部位液体冲刷缺失部位进行填补

  (6)调和SD8001A材料,均匀涂抹至待修复表面,

  (7)采用无气喷涂或辊涂、刷涂等方式将材料涂覆至管板表面;

  (8)材料初固化后采用电火花检测,如存在漏涂及时修补;

  (9)材料固化一段时间达到一定机械强度后再进行加热固化,可以采用碘钨灯加热或者通蒸汽方式进行后固化,工作地点是否能动火,不能就只能自然固化

  (10)材料加热固化后,可进行打压试验,防止出现渗漏。检验无渗漏后方可投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