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光绘工艺是什么?

楼主(2021-09-16):
精科裕隆:PCB板光绘工艺是什么?

PCB板光绘指的是激光光绘机在菲林底片上给需要的部分曝光,冲洗后就显现图形出来,在利用这么底片去制造电路板上的图形,道理也是一样的,通过曝光转印图形。

普通的双面板流程:开料》钻孔》沉铜加厚》外层图形》外图检查》阻焊》阻焊检查》字符》表面处理》成型》测试》画测试线》FQC》FQA》包装出货。

光绘费用并不是很高,但是如果是做pcb打样样板的话,它的费用包含在工程费里面占到80%--90%,所以相对还是很高的。

PCB的光绘流程是PCB在线路转移工艺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出现的任意差错,都有可能给后续工艺带来严重的问题,所以里面的每一步都要严格把关。

那么PCB板光绘工艺是什么?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精科裕隆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编辑

一、 pcb光绘之检查用户的文件

用户拿来的文件,首先要进行例行的检查:

1、检查文件是否完好;

2、检查该文件是否带有毒,有毒则必须先杀毒;

3、如果是Gerber文件,则检查有无D码表或内含D码。

二、 检查PCB设计是否符合本厂的工艺水平

1、检查客户文件中PCB设计的各种间距是否符合本厂工艺,线与线之间的间距线与焊盘之间的间距焊盘与焊盘之间的间距,以上各种间距应大于本厂生产工艺所能达到的最小间距;

2、检查导线的宽度,要求导线的宽度应大于本厂生产工艺所能达到的最小线宽;

3、检查导通孔大小,以保证本厂生产工艺的最小孔径;

4、检查焊盘大小与其内部孔径,以保证钻孔后的焊盘边缘有一定的宽度。

三、 pcb光绘确定工艺要求

根据用户要求确定各种工艺参数。

工艺要求:

1、后序工艺的不同要求,确定PCB光绘底片(俗称菲林)是否镜像。

底片镜像的原则,药膜面(即胶面)贴药膜面,以减小误差。

底片镜像的决定因素:工艺。

如果是网印工艺或干膜工艺,则以底片药膜面贴基板铜表面为准;如果是用重氮片曝光,由于重氮片拷贝时镜像,所以其镜像应为底片药膜面不贴基板铜表面;如果PCB光绘时为单元底片,而不是在PCB光绘底片上拼版,则需多加一次镜像;

2、确定阻焊扩大的参数

确定原则:

(1)大不能露出焊盘旁边的导线;

(2)小不能盖住焊盘。

由于操作时的误差,阻焊图对线路可能产生偏差,如果阻焊太小,偏差的结果可能使焊盘边缘被掩盖;因此要求阻焊应大些,但如果阻焊扩大太多,由于偏差的影响可能露出旁边的导线。

由以上要求可知,阻焊扩大的决定因素为:

(1)阻焊工艺位置的偏差值,阻焊图形的偏差值。

由于各种工艺所造成的偏差不一样,所以对应各种工艺的阻焊扩大值也不同,偏差大的阻焊扩大值应选得大些。

(2)板子导线密度大,焊盘与导线之间的间距小,阻焊扩大值应选小些,板子导线密度小,阻焊扩大值可选得大些。

3、根据板子上是否有印制插头(俗称金手指)以确定是否要加工艺线;

4、根据电镀工艺要求确定是否要加电镀用的导电边框;

5、根据热风整平(俗称喷锡)工艺的要求确定是否要加导电工艺线;

6、根据钻孔工艺确定是否要加焊盘中心孔;

7、根据后序工艺确定是否要加工艺定位孔;

8、根据板子外型确定是否要加外形角线;

9、当用户高精度板子要求线宽精度很高时,要根据本厂生产水平,确定是否进行线宽校正,以调整侧蚀的影响。

四、 pcb光绘时CAD文件转换为Gerber文件

为了在CAM工序进行统一管理,应该将所有的CAD文件转换为PCB光绘机标准格式Gerber及相当的D码表。

在转换过程中,应注意所要求的工艺参数,因为有些要求是要在转换中完成的。

现在通用的各种CAD软件中,除了PCB板 Work和Tango软件外,都可以转换为Gerber,以上两种软件也可以通过工具软件先转为Protel格式,再转Gerber。

五、 pcb光绘的CAM处理

根据所定工艺进行各种工艺处理。

特别需要注意用户文件中是否有哪些地方间距过小,必须作出相应的处理。

六、 PCB光绘输出

经CAM处理完毕后的文件,就可以PCB光绘输出。

拼版的工作可以在CAM中进行,也可在输出时进行。

好的PCB光绘系统具有一定的CAM功能,有些工艺处理是必须在PCB光绘机上进行的,例如线宽较正。

七、pcb光绘暗房处理

PCB光绘的底片,需经显影,定影处理方可供后续工序使用。暗房处理时,要严格控制以下环节。

显影的时间影响生产底版的光密度(俗称黑度)和反差,时间短,光密度和反差均不够;时间过长,灰雾加重。

定影时间不够,则生产底版底色不够透明。

不洗的时间,如水洗时间不够,生产底版易变黄。

特别注意不要划伤底片药膜。

光绘就是将PCB图转印到胶片上,为PCB加工必须的一道工序,你做板子不必关心这么多,现在也没几家制版厂跟你说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