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滚珠丝杠、同步带,哪个误差较大?

楼主(2021-09-16):
减速机、滚珠丝杠、同步带,哪个误差较大?

一套机械手,行走是伺服电机经减速机驱动齿轮齿条,升降是伺服电机经过同步带驱动滚珠丝杠,减速机、滚珠丝杠上银、齿轮齿条是TBI,质量怎么样?运行多少次需要回零消除误差再继续工作?

网友A:
我觉得现在的前端比之前的好太多了,哈哈

网友B:
我觉得减速机加齿轮齿条误差稍微大一点吧!不过已经是机械手了,为什么要考虑回0呢?电机不都是绝对的吗?

网友C:

这个没法说的,这些东西都有不同精度规格的产品,没有规格列出来,不知道谁的误差大。而且,精度这个东西也要分静态和动态的。泛泛而论(不负责任的的胡说)会认为同步带精度会差一点,这个东西会有张力变形的问题。

运行多少次需要回零消除误差再继续工作?

如果设备本身没有问题,也没有超出设计规格使用,不存在“需要回零消除误差再继续工作”这种sao操作的。这种动作,是因为设备厂家因为能力不够找不到设备本身的问题,或者由于成本不够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用来掩盖问题的。

网友D:
看描述来说这个就是完成一个P2P的工作,精度基本和传动形式种类无关,看机械品指标如何。不过这种二级传动形式重复定位精度肯定是要打折扣的。

回零校准和这些机械品的精度没有关系,机械品只要技术状态正常,他只会在重复定位精度内产生误差,这种误差是随机的,不可避免的。回零校准校准的是由于反馈运行过程中累积的指令误差,只和反馈形式有关系。比方说使用ABZ增量反馈,要求位置从0到10000.5cts,设备每次往出走走到10001cts,往回走的时候每次走10000cts,这样每往返一次,设备自己认为的“零点”就会往正方向“飘”0.5cts,运行1000次偏了500cts,这时候才需要回零校准,重新定义零点,把这500cts的误差消除掉,回零校准也只能消除这种误差。当然,这里是举例子,实际上这个累积误差会时增时减,需要测试来确定到底走多少个回合执行一次校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比方说使用ABZ增量反馈,要求位置从0到10000.5cts,设备每次往出走走到10001cts,往回走的时候每次走10000cts,



会出这种情况,就是软件错误造成的了。

从要求的运动距离到具体的脉冲数,肯定会有计算,有计算,就有可能产生软件误差二软件本身必须能够处理这种误差,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增量运动中,使用绝对坐标来计算。如果编程人员不能掌握这个基本技巧,在一些略微复杂一点的加工过程中,即使是单个工件的加工,也可能会出现误差累积到不可接受的程度,比如,插补一个封闭的轮廓曲线,哪怕是简单的一个圆,实际的加工曲线却封闭不上,或者该平滑的闭合的位置有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