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远达能源科技教你正确使用工业冷水机!

楼主(2021-09-17):
      一、管道连接

  1、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工业冷水机的管路连接,搭配盘管蒸发器的风冷冷水机背部共有5个接口,分别是连接主机的进水口和出水口,连接冷水机水箱的补水口,溢水口和排水口。壳管蒸发器的风冷冷水机背部共有2个接口,分别是连接主机的进水口和出水口。

  2、搭配盘管蒸发器的水冷冷水机背部共有7个接口,分别是连接主机的进水口和出水口,连接冷水机水箱的补水口,溢水口和排水口。以及连接冷却水塔的进出水口。壳管蒸发器的水冷冷水机背部共有4个接口,分别是连接主机的进水口和出水口,以及连接冷却水塔的进出水口。

  3、我们远达的冷水机背面都贴有管路标识,方便客户进行连接。

  4、盘管式蒸发器的冷水机水箱里面通过浮球开关来控制自动补水。开机使用前先将水箱放满水。冷凝器连接冷却塔的管路上不能有任何的过滤器和单向阀,并且管路不能变细。循环回路遵循高进低出的原则。

  二、线路连接

  1、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工业冷水机的线路连接,远达冷水机的内部控制电路已在出厂前安装调试完成,切勿擅自改动,只需要接通主电源即可。

  2、常规冷水机电源采用三相四线,380V电压,一共有3根火线,1根零线,L1、L2、L3为火线,连接时3根线的相序不能接错了,N为零线。我们远达的冷水机线束采用端子接头,连接稳定不脱落。

  3、电源接好后打开断路器开关,控制面板亮起无其他提示代表线路接通正常。错了就会出现系统报错。

  4、 国外使用的用户可以切换成英文,按功能键,找到用户设置选项进入,按向下键找到语言选项。

三、启动和关机

  1、首先打开水泵,让水循环起来,上方显示的是当前温度,下方为预设定温度。

  2、通过上下键,我们可以设定机器想要达到的冷却温度,如我们设定为5度,设置好后按确定键。

  3、接着打开压缩机,等待压缩机工作,红色指示灯常亮代表压缩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压力表可以反映出压缩机工作是否正常,夏天,高压1.5到2.0mpa之间,低压0.4到0.6之间,冬天,高压1.0到1.5之间,低压0.2到0.4之间为正常工作压力区间。

  4、按功能键,找到机组状态选项进入,可以查看到水泵的运行电流和压缩机的运行电流,机器没有任何如何故障报警即为正常工作状态。

  5、 当机器达到预设温度后,压缩机会自动停机,红色指示灯闪烁代表压缩机处于待机状态。

  6、 冷水机冷却启动温差出厂预设为5度,即当前水温超过设定温度5度的时候,冷水机压缩机会再次启动,这个温差是可以自行设定的,在面板上将向上和确定键同时按,输入密码4561,按功能键进行换位,输入完按确定,选择厂家参数设置选项进入,按向下键进入温度设置,将加载温差设置为自己需要的度数,调节范围是最小0度,最高10度,调好后按确定键保存。

  7、 当机器打算停机不用的时候,我们先关闭压缩机,再关闭水泵,最后关闭断路器的总开关。

以上是远达能源对工业冷水机的介绍,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