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存条码软件中生成的序列号和随机数字

楼主(2021-09-17):
今天有一个客户咨询,在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中生成的随机数字和序列号能不能保存。这个是可以在中琅软件中实现的。具体就要使用到中琅软件中的“打印时保存”这个功能。那么具体是怎么在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中操作的呢?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下详细的步骤吧。

注意:首选需要我们在电脑的桌面上新建一个txt文档,并在这个txt文档命名为测试随机打印。

打开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根据实际纸张来进行设置纸张尺寸和标签尺寸。点击软件左侧的“绘制一维条码”按钮,在画布上绘制一个一维条码,鼠标双击绘制的一维条码,在弹出的“图形属性”-数据源中,点击“修改”按钮,数据对象类型选择“序列生成”,开始字符填写1(因为我们是从001开始的,所以开始字符填写为1)

点击添加处理方法,处理方法类型选择补齐,位置-左端,目标长度-3,点击添加;

随机生成

接着在刚才添加的数据对象下面,点击“+”按钮,数据对象类型选择“随机生成”,目标长度10(目标长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定义进行设置,设置好之后,点击编辑);

在”图形属性”中”勾选”打印时保存,点击”浏览”,选中我们刚才新建的测试随机文档,点击保存,弹出警告,确定要覆盖现存文件吗?点击是-确定。

点击软件上方工具栏中的“打印设置”按钮,在弹出的打印设置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定义设置一下数据量,设置好之后,点击结束页码后面的尾页,即可加载全部的数据,然后点击打印,数据就可以输出到测试随机文档中了。

打印完成之后,打开桌面上的测试随机文档,就可以看到输出的数据了,如下图:

小提示:

在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中的随机生成的数字是按数量生成的,不保证唯一性。也就是生成的随机数字有可能会重复,如要求码必须具有唯一性,建议使用飞梭txt文本批量生成工具,飞梭上的随机生成,可以保证同一批数据的唯一性。然后将生成的txt数据导入中琅软件中进行批量打印。

以上就是在中琅条码标签打印软件中生成的序列号和随机数字并保存的具体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