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漏油怎么修

楼主(2021-09-17):
减速机漏油是设备使用中常见的故障现象。正确分析和诊断减速机漏油的原因,并针对原因采取有效解决方法,是保证减速机正常运行、延长减速机使用寿命的关键。

  我们先来分析下减速机漏油的常见原因,只有了解清楚原因后,我们才能制定解决方法:

  1)检查孔盖板太薄,上紧螺栓后易产生变形,使结合面不平,从接触缝隙漏油;

  2)减速机制造过程中,铸件未进行退火或时效处理,未消除内应力,必然发生变形,产生间隙,导致泄漏;

  3)箱体上没有回油槽,润滑油积聚在轴封、端盖、结合面等处,在压差作用下,从间隙处向外漏;

  4)轴封结构设计不合理。早期的减速机多采用油沟、毡圈式轴封结构,组装时使毛毡受压缩产生变形,而将结合面缝隙密封起来。如果轴颈与密封件接触不十分理想,由于毛毡的补偿性能极差,密封在短时间内即失效。油沟上虽有回油孔,但极易堵塞,回油作用难以发挥。

  5)在设备检修时,由于结合面上污物清除不彻底,或密封胶选用不当、密封件方向装反、不及时更换密封件等也会引起漏油。

  而对于减速机漏油的问题可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现场治理渗漏,不用拆卸在外部治理渗漏,省时省力,效果立竿见影,其产品具备的优越的粘着力、耐油性及拉伸度,克服减速机振动造成的影响,很好地为企业解决了多年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治理工艺非常简单、易操作,只需对表面进行打磨处理,然后涂抹SD2240材料对渗漏点进行堵漏,最后使用SD3010材料进行整体保护即可。

  减速机漏油处理方法实际应用案例:

  某企业旋窑减速机漏油严重,渗漏点位于上下壳体结合面、法兰结合面及螺栓位置,漏点多且修复时间短。采用以上方面治理六小时便完成了整台减速机所有结合面的渗漏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