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频谱分析仪或矢量信号分析仪上测量功率谱密度(PSD)

楼主(2021-09-17):
PSD测量值通常以Vrms2 /Hz或Vrms/rt Hz为单位(这里的rt Hz指的是平方根赫兹)。或者,PSD也可以采用dBm/Hz为单位。PSA、ESA、856XE/EC或859XE等频谱分析仪均可通过噪声标记对功率谱密度进行测量。矢量信号分析仪比如89600S或89400,直接就有PSD测量数据类型。

在频谱分析仪上最简便的测量方法(测量结果以Vrms/rt Hz为单位)就是:

在振幅菜单中选择以伏特为单位的振幅(AMPLITUDE [硬键] > More > Y Axis Units > Volts)。

在标记或标记功能菜单中打开噪声标记(例如:在ESA上的选择顺序为Marker [硬键] > More > Function > Marker Noise)。

在期望的数据点上做出标记并观察标记读数。

比如,我们看到噪声标记读数为16 uV(Hz)或16 uV/Hz。这里的“(Hz)”由于分子伏特不能被平方,而将噪声结果归一化为1Hz带宽(RBW),其正确的分母单位应该是根赫兹。由于1Hz的平方根仍旧是1Hz,因此并不影响结果且无需进行进一步计算。最后答案就是16 uV/rt Hz或16 uV/Hz。

您还可选择以分贝为单位的振幅(比如dBuV)进行进一步的计算,从而获得线性结果。同样以16 dBuV(Hz)为例,其分贝结果通常计算如下:

20 log (伏特率)或

10 log (平方根伏特率)。

此时,我们可通过伏特率来进行计算:

16 = 20 log (uV/rt Hz)/(uVref/rt Hz)(这里指的是1uV/rt Hz)。

逆对数16/20 = 6.3 uV/rt Hz。

在89410A、89441A或89601A矢量信号分析仪上:

选择测量数据(Measurement Data) > PSD。

选择数据格式(Data Format)>线性幅度(Linear Magnitude)。

在期望的数据点上做出标记并观察标记读数。

89410A和89441A标记读数的默认值以Vrms/rt Hz为单位,但可在Reference Level/Scale菜单中将其转化为Vrms2/Hz (其路径为:Ref Lvl/Scale [硬键] > X & Y units setup > Y units > Vrms2/Hz)。89601A软件的标记默认单位为Vrms2/Hz。计算标记伏特值的平方根即可将89601A上的结果转换至以Vrms/rt Hz单位。

同样,也可对VSA上的一段功率谱密度进行测量。如果这样的话,首先应在89400上找到频段功率标记菜单(Marker Function [硬键] > band power markers > band pwr mkr on),选择rms sqrt (pwr),在期望的数据点上做垂直标记,并在显示器底部读出结果。在89600上,该函数可在Markers > Calculation下找到。此函数整合了标记间的线性伏特值,然后开平方根。

网友A(2022-02-18):
选择测量数据水处理设备(Measurement Data) > PSD。游泳池设备也可对VSA上的一段功率谱密度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