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M与步科屏能通讯,为什么所有的设置都没有反应?

楼主(2021-09-17):
信捷XDM与步科屏能通讯,不报警。屏内做的所有开关等相关元件能显示,触摸屏上的元件,屏上的反应显示也正常,就是相应的PLC内程序相关的元件没有反应。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是屏问题?还是PLC问题?

楼主(2023-06-08):
都23年了,这问题请教了N多大佬,都没得解决。看来老屏是不能用新PLC的。这责任是属于屏方问题吧?说是老屏但厂家还是在售的,屏软件上也有新PLC的型号的,就是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屏软件没有新版本的 换几个试试

plc驱动做的不好 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