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与信捷XDM能通讯,但是所有的屏内设置都没有反应?

楼主(2021-09-17):
信捷XDM与步科屏能通讯,不报警。屏内做的所有开关等相关元件能显示,触摸屏上的元件,屏上的反应显示也正常,就是相应的PLC内程序相关的元件没有反应。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是屏问题?还是PLC问题?

有用过的吗?

网友A:
你把报警的开关量做到数值显示那,如果有变化就是你屏设置报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报警的开关量做到数值显示那,如果有变化就是你屏设置报警有问题...



不是报警开关问题,是屏与PLC通讯问题。通讯没有任何 故障提示,但是屏却不能控制操作程序。像是没有通讯。

楼主:
最终换屏,原因屏太老,DXM太新没有相应驱动,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