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这个16#FF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9-17):
(图片)

网友A:
MOV_W 16#FF   QW0
MOV_W是单字传送指令
16#FF就是16进制的00FF,换算为2进制就是0000 0000 1111 1111
QW0由QB0和QB1组成,而QB0又由Q0.0~Q0.7这8个位组成、QB1又由Q1.0~Q1.7这8个位组成
也就是说把2进制数据0000 0000 1111 1111送给Q1.7~Q1.0、Q0.7~Q0.0这16个位中。

网友B:
建议楼主首先看看PLC编程手册,先了解数据类型,其次是不同数据类型表示方法

网友C:
就是把Q0.0-Q1.7全部置位位

网友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2021-10-22):
16进制的FF   使用电脑自带的计算机   换算下来就是10进制的255

16#FF 换算成二进制就是 2# 0000 0000 1111 1111   使用就是bit0位到bit7位上的开关量都置1 也就是全部有电输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