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触摸屏和200smartplc控制ABB机器人运行速度

楼主(2021-09-18):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用触摸屏和200smartplc 控制ABB机器人运行速度。

plc程序和机器人程序如何设置

网友A(2021-12-06):
abb机器人程序里把速度值设置成变量,然后和PLC建立组输入信号,通过abb中断编程0.3秒接收一次这个速度值,再通过触摸屏给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