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怎么使用电脑代替触触摸屏控制实际PLC运行

楼主(2021-09-18):
博图 怎么使用电脑代替触触摸屏控制实际PLC运行

我使用博图软件(V14版本)做了一个简单的PLC程序,并且在硬件中组态中添加了触摸屏(没有实际的触摸屏),也做了一个简单的触摸屏程序,并且我有一个实际的1200PLC,电脑能和PLC通信在线连接上,也能正常下载程序,我想通过在电脑上的博图程序中直接通过触摸屏仿真来控制实际的PLC运行,发现不能连接上实际的PLC,请问怎么才能实现在电脑代替真实的触摸来控制实际的PLC,谢谢,是否需要安装博图的另一个软件WinCC Professional V14,安装后使用WinCC RT来做,如果是,请问如何做,我安装后,有个RT图标,但是是灰色,不能使用,以下是截图

网友A:
点RT左侧的电脑就可以仿真HMI了如果电脑和PLC通讯上了就和实际的触摸屏效果一样,在硬件组态里挂个PC station后,组态wincc rt advance/wincc rt professional 就可以用RT(或者RT旁边的电脑图标)去仿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RT左侧的电脑就可以仿真HMI了如果电脑和PLC通讯上了就和实际的触摸屏效果一样,在硬件组态里挂个PC station后,组态wincc rt advance/wincc rt professional 就可以用RT(或者RT旁边的电脑图标)去仿真了。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C:
在控制面版里面打开 pg pc  接口  选中你的电脑的网卡 然后 就可以仿真了 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RT左侧的电脑就可以仿真HMI了如果电脑和PLC通讯上了就和实际的触摸屏效果一样,在硬件组态里挂个PC station后,组态wincc rt advance/wincc rt profession...



点击RT左侧的电脑图标是在没有连接PLC的情况下进行的仿真,我现在是电脑已经与实际的PLC连接上了,用仿真图标是不能控制实际的PLC的,至于挂个PC station后,组态wincc rt advance/wincc rt professional ,我没有用过,你能发个详细的截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RT左侧的电脑就可以仿真HMI了如果电脑和PLC通讯上了就和实际的触摸屏效果一样,在硬件组态里挂个PC station后,组态wincc rt advance/wincc rt profession...



我在下面的图中组态了一个PC station/wincc rt advance ,但是在设备网络图中怎么没有看到用Profinet连接到PLC中,组态的过程是否是这样,请帮忙解答以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点RT左侧的电脑就可以仿真HMI了如果电脑和PLC通讯上了就和实际的触摸屏效果一样,在硬件组态里挂个PC station后,组态wincc rt advance/wincc rt profession...】进行回复:        -----------------------------------------------------------------我在下面的图中组态了一个PC station/wincc rt advance ,但是在设备网络图中怎么没有看到用Profinet连接到PLC中,组态的过程是否是这样,请帮忙解答以下,谢谢,

组态少一个通讯接口,手上没电脑你可以去西门子官网看看这样资料很多有教程

网友A:
插入常规IE然后就可以挂在网络里了

网友D:
哪用那么麻烦,安装完WINCC ADV RUNTIME会有一个装载器"wincc runtime loader"(一般没快捷方式,在开始目录里可以找到)双击打开就可以通过博图进行程序下载,电脑网口连接上PLC就可以通讯上用了

楼主(2021-10-29):
引用 网友D:
哪用那么麻烦,安装完WINCC ADV RUNTIME会有一个装载器"wincc runtime loader"(一般没快捷方式,在开始目录里可以找到)双击打开就可以通过博图进行程序下载,电脑网口连接...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也启动了wincc runtime loader,电脑和PLC是连接上了(在线模式),但是我在组态的PC station里面的一个HMI后,运行后,仍然没有和实际的PLC连接上(即想使用电脑代替触摸屏使用,没有能和实际的PLC连接上),我做了一些截图,从组态PLC和wincc RT Advanced中的HMI,请帮忙看看是哪里没有对,谢谢,请参考以下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常规IE然后就可以挂在网络里了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也添加了一个网卡,设置了IP地址,但是仍然没有实现使用电脑代替触摸屏和实际的PLC连接上,我做了一些过程的截图,请参考8楼的回答和10楼的回复,截图里面包括PLC的组态和HMI的组态(在PC System的Wincc  RT Advanced里面的HMI),请帮忙参考以下这个过程,看看是哪里没有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