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源表2460进行低阻器件测量的步骤

楼主(2021-09-18):
吉时利源表2460具有拉/灌大电流并测量电压和电流的灵活性,使之成为测量低阻器件(需要高达7A激励电流)的完美解决方案。之前安泰测试有分享过关于如何利用吉时利数字源表2460使用大电流进行低阻器件测量,今天安泰测试继续为大家分享吉时利源表2460进行低阻器件测量步骤:

通过2460型仪器前面板或者远程接口,使用SCPI代码或TSP代码进行低阻测量。步骤如下:

•重置仪器;

•选择源电流并测量电阻;

•选择源电流值;

•选择4线(远程检测)模式。这将消除引线电阻对测量精度的影响。

•启用偏置补偿。这将减少因热电电压带来的偏置。

•开启源输出并开始测量。

•通过前面板或远程接口生成读数。

•关闭源输出。

通过前面板设置测量

通过前面板设置应用:

将2460型仪器与待测器件进行连接。

1. 重置仪器:

a. 按压MENU按键。

b. 在系统下,选择Manage。

c. 选择System Reset。

d.选择OK。

2. 按压FUNCTION按键。

3. 在源电流和测量下,选择Resistance。

4. 按压HOME按键。

5. 在SOURCE CURRENT区域,选择Source旁边的按钮,选择源值。

6. 按压MENU按键。在测量下,选择Settings。

7. 在检测模式下,选择4-Wire Sense。

8. 接着是偏置补偿,选择On。

9. 按压HOME按键。

10.按压OUTPUT ON/OFF开关,启用输出,并开始测量。

11.按压OUTPUT ON/OFF开关,禁用输出,并停止测量。

在仪器屏幕的MEASURE VOLTAGE区域显示测量结果。

通过前面板查看测量结果、TREND刷屏和GRAPH全屏

通过仪器前面板可以查看电阻测量结果以及正在施加的电流。

图7 2460型仪器主屏幕前面板图

在TREND刷屏上看到的电阻测量结果随时间而变化。为了进入该屏幕,刷击主屏底部,将出现类似图8的图形。

图8 2460型仪器TREND刷屏

如果想全屏查看图形,可以刷屏TREND,开启Graph屏幕。通过前面板查看缓冲区的统计数据

2460型仪器前面板的STATISTICS刷屏可以显示各种测量统计数据,包括:

•缓冲区名称

•读数的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

•标准偏差

图9 2460型仪器的STATISTICS刷屏

使用SCPI指令设置低阻应用

利用下面的SCPI指令序列,可以通过源电流和测量电阻进行100次低阻测量。在这个实例中,源电流幅度和极限电压时自动设置的。利用远程命令改变前面板显示屏,以显示TREND刷屏,允许查看屏幕顶部的数字数据和屏幕底部的图形数据。

在具体的编程环境下运行该代码时,可能需要进行一定更改。对于本实例应用,发送以下指令:

使用TSP指令设置低阻应用

下面的TSP代码是为运行吉时利测试脚本构建器(TSB)而设计的。TSB是一个软件工具,可以登录吉时利仪器网站免费下载。一旦安装,TSB可以用于编写代码和开发校本,用于TSP支持的仪器。关于如何使用这个工具的信息,请查看TSB在线帮助文件以及2460型仪器参考手册中“TSP使用介绍”部分。

如果使用其他编程环境,可能需要修改这个TSP代码实例。2460型仪器的默认配置是使用SCPI指令集。在向仪器发送TSP指令之前,始终选择TSP指令集。 为启用TSP指令:

1. 按压MENU按键。

2. 在系统下,选择Settings。

3. 对于指令集,选择TSP。

4. 提示重启时,选择Yes。

这个TSP指令序列通过源电流和测量电阻进行100次低阻测量。在这个实例中,源电流幅度和极限电压时自动设置的。利用远程命令改变前面板显示屏,以显示TREND刷屏。这允许查看屏幕顶部的数字数据和屏幕底部的图形数据。在代码执行后,将在测试脚本构建器的仪表台上显示有关数据。

对于本实例应用,发送以下指令:—— 将仪器重置为默认设置reset()

—— 配置简单环路触发器模型模板,

读取100个读数

trigger.model.load("SimpleLoop", 100)

—— 将前面板显示改为TREND刷屏display.changescreen(display.SCREEN_PLOT_SWIPE)

—— 设置测量电阻,使用4线检测和偏置补偿

—— 和偏置补偿smu.measure.func =smu.FUNC_RESISTANCE

smu.measure.sense=smu.SENSE_4WIRE

smu.measure.offsetcompensation = smu.ON—— 开启输出smu.source.output= smu.ON

—— 启动触发模型,并等待,直到完成。

trigger.model.initiate()

waitcomplete()

—— 关闭输出

smu.source.output = smu.OFF

—— 从defbuffer1读取电阻和时间值

print("Resistance:\tTime:")

for i = 1, 100 do

print(string.format("%f\t%f", defbuffer1[i], defbuffer1.relativetimestamps[i]))

吉时利源表2460非常适合大电流、低阻器件和组件的特性分析,因为它具有4象限设计、高功率 输出,而且能够准确地测量电流和电压。使用单一仪器进行这类测试,可以简化测试设置、缩短编程时间并节省机架空间。

如需了解更多吉时利源表相关知识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