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工厂安全门的方案

楼主(2021-09-18):
公司接到一个项目,要求如下:

    安装六轴机械手安全围栏,安装一个扇形开合的安全门,当人员进入的时候,需要刷卡,刷卡开门后,机器人自动停止,并且外部运行按钮失效,并且关门开门机械手都不运行,维修完成后,操作人员出来,关门刷卡,然后安全门自动锁死,按运行按钮后机械手工作

    现在我的一个方案是安装磁力锁,类似于小区的门禁系统,但是小区门禁系统开门关门人员进去后,门自己就锁死了,万一有人在门外按了运行按钮,容易出事故,所以想通过PLC来控制这个磁力锁和机械手的运行停止的条件和过程,但是网上的刷卡器都是USB通信,我也不想装个额外的模块

    所以请教各位大神门,给个能实现的方案,或者帮忙选个有读卡信息并且能发IO信号的读卡器

网友A:
1、做过一个项目用插拔式的磁力锁,人工插拔。

2、磁力锁有一个输入信号(PLC控制锁门)一个输出信号(锁门反馈信号,只要门上锁就会有输出,此输出接入六轴急停信号,只要门打开急停就会触发,设备就会立即停止)

3、具体流程:人想进入--按下申请进入按钮--等待PLC反馈--可以进入(通过输入信号会把门锁打开)--人工拉锁--进入--维修完成--出门--把门锁插回—复位消除报警(PLC自动上锁)--等待门锁上锁完成反馈信号--正常生产。

网友B:
做那么费劲干嘛?刷卡也会出现以外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员进去了,将门开关上锁,出来以后门开关锁拿掉再复位,设备才能启动,最好不用刷卡,毕竟刷卡是感应的,容易受到信号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做过一个项目用插拔式的磁力锁,人工插拔。2、磁力锁有一个输入信号(PLC控制锁门)一个输出信号(锁门反馈信号,只要门上锁就会有输出,此输出接入六轴急停信号,只要门打开急停就会触发,设备就会立即停止...



主要客户要求啊,就是要刷卡的,看起来高大上,难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那么费劲干嘛?刷卡也会出现以外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员进去了,将门开关上锁,出来以后门开关锁拿掉再复位,设备才能启动,最好不用刷卡,毕竟刷卡是感应的,容易受到信号干扰...



主要客户要求啊,就是要刷卡的,看起来高大上,难死了

网友C:
有串口ID读卡器,淘宝一搜一大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做那么费劲干嘛?刷卡也会出现以外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员进去了,将门开关上锁,出来以后门开关锁拿掉再复位,设备才能启动,最好不用刷卡,...



PLC搞个串口通信去与读卡器通信,读取的数据加以判断

网友D(2021-11-07):
这个就是读卡器是和控制器结合的一个控制   先选择是用信号方式连接  还是串口通信方式  2个都可以完成

网友E:
先确认一个问题,是一把锁配一把钥匙,还是一把锁配多把钥匙,如果是后者这就是在玩火。我们是给每一个门安装一个欧姆龙安全插销,每一个人配一个锁就是那几块钱的圆圈锁,人进去用自己的锁锁上安全插销,几个人进去就锁几把锁,每个人出来把自己的锁拿走,锁被拿没了安全插销也就可以把门插好了,PLC只是采集安全插销的开关状态。把风险跟客户说清楚,一般都不会坚持了,还没有遇见过敢拿这事开玩笑的。还有楼上说的开门急停不合适,机器人急停是有不在轨迹上的风险的,会撞。安全停止就好。关键是你急停了 万一人家就是进去调试机器人呢,都没办法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怎么发放奖励呀

楼主:
先说一下自己的办法,然后再研究怎么发悬赏分吧,开门刷ID读卡器,通过485读取卡号,门禁控制器会给一个12V的信号,通过控制12V中间继电器给PLC一个信号,然后PLC控制机械手停止,并且机械手控制24V的中间继电器来控制门禁磁吸锁的12V电源断开,开锁人进入,此时即使有别人关门,卡号不一致磁吸锁也不供电,并且机械手也不动作,因为是PLC控制,当人员出来后,刷卡关门,PLC收到信号给磁力锁供电,读取卡号是否相同,然后开机,反正最终PLC还是加了一个485通信模块,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