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X2X通信求解?

楼主(2021-09-19):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贝加莱的X2X通信是怎么一回事?也是基于RS485的吗?(也是2根线)

X2X和CAN有什么关系吗?是负责远程IO和CPU通信的吗?

网友A:
X2X是贝加莱IO模块之间的一种通讯方式,可以是插片式IO底座通讯,或者是通过X2X线缆连接X2X的总线接收器和站点IO通讯。跟RS485或者是CAN是区分开来的。

远程IO和CPU通信可以用贝加莱的POWERLINK,这个不仅可以可以在IO和CPU间通讯,还可以集成伺服运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X2X是贝加莱IO模块之间的一种通讯方式,可以是插片式IO底座通讯,或者是通过X2X线缆连接X2X的总线接收器和站点IO通讯。跟RS485或者是CAN是区分开来的。远程IO和CPU通信可以用贝加莱的P...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X2X主要是远程IO之间的通讯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X2X主要是远程IO之间的通讯方式?



不是的,可以理解X2X是类似于背板通讯,贝加莱IO是插片式的,假如有10个IO模块插片叠在一起,他们之间就是通过X2X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