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IMAdvanced3.0仿真问题

楼主(2021-09-19):
点击 start     active PLC Instance 下面 就开始转圈圈 过了几分钟就不转了  没法激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工置顶

online access选plcsim

网友A:
只是PLC独立测试选PLCSIM就够了,不和第三方做测试一般不选虚拟网卡仿真,选了你的PCPG接口里就要与之对应上。不知道你的是怎么回事,PCPG有没有选对,授权有没有等这个你要自己查查?

楼主:
查过了  接口也查过了 我虚拟机里面的软件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PLC独立测试选PLCSIM就够了,不和第三方做测试一般不选虚拟网卡仿真,选了你的PCPG接口里就要与之对应上。不知道你的是怎么回事,PCPG有没有选对,授权有没有等这个你要自己查查?...】进行回复:查过了  接口也查过了 我虚拟机里面的软件是没问题的

网友B(2021-11-05):
是不是因为没有安装WINcap抓包软件的原因

网友C(2022-03-31):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其实配置的基本没有问题,毕竟操作步骤不多,甚至sim虚拟网卡你设置成自动获取或者同一网段的IP其实也没有影响;

我先说我的结论:我的win10系统不行,它仅支持特定的win10版本,并且我的win10版本虽然也符合西门子官方给的版本,但就是转圈到最后报失败。我在电脑上专门装个win7 64位虚拟机,为plcsimadvanced使用,问题解决。

我的同事的win10电脑我去装,可以运行,可见有系统区分。

最后在tcp/IP属性设置处,记得如果虚拟plc网络没ping通,应该取消和重复勾选一次这个地方。图片.png

网友D:
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择et200,直接选择CPU,1200或者1500就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