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做放卷控制怎么做?

楼主(2021-09-20):
请问下放卷控制怎么做?手上有三菱PLC 安川变频器。一个摆杆。卷径最小值最大速度109米

卷径最大值速度1026米。这里面的关系怎么对应啊。求大神帮忙。。。。。。给点思路怎么控制

有公式最好了

网友A:
首先在在放卷的位置需要增加4-20mA角位移,也叫角度传感器,这样在给到PLC,AD模块,然后通过PLC内部运算,在给到PLC,DA模块输出给变频器,进行控制。

网友B:
有专用的张力控制器  配合张力传感器  变频器

网友C:
我以前做过收放卷,就是纺织行业的并轴机。15个丝线滚筒轴并在一个滚筒轴里,压力要均匀,下一站就是织布机,如果压力不均匀织布机就容易断线。其实收放卷在纺织行业太普偏太成熟了。就是放卷张力,放卷计圈传感器,收卷变频器加编码器加计圈器,具体有个计算公式,这个我忘记了。变频器是艾默生专用变频器。

网友D:
硬件选对了,EASY

网友E(2021-10-23):
我们行业有浸胶机,就是PLC加变频器的恒线速及同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