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5U简单CPU通讯功能连接FX3U从站

楼主(2021-09-20):
   各位大佬!!!

          好

         本人第一次使用FX5U的简单CPU通讯功能,自己查找资料设定的。设定完成后下载到CPU里面复位开就报错了,不知道是哪里没有设置对。

        程序里面啥都没有写,就只是设定了简单CPU 通讯设置,如果我把简单CPU 通讯功能给关闭了,那PLC 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大佬们给瞅一眼看看这是啥原因?

楼主:
漏掉了一张照片

这是cpu报的错误!!!

网友A:
看下手册,好像只支持5Uplc。简单通讯

网友B:
楼主可以参考我发布的三菱FX5U系列PLC通信视频教程: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5550/855550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手册,好像只支持5Uplc。简单通讯



是支持FX3设备的

网友C:
是支持FX3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