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ZR的S2怎样接线

楼主(2021-09-20):
DSZR指令的S2信号是伺服电机怎么给的?要怎样接线?

网友A:
你这话问得就没水平了。你先看一下伺服的说明书吧!首先也不知道你是啥品牌伺服

网友B:
三菱DSZR是带DOG搜索的原点回( DSZR S1 S2 D1 D2)。例如 DSZR X00 X01 Y00 Y40;S1:那么X00是原点接近信号,S2:X01是原位置信号,Y00是脉冲输出信号,Y04是方向输出信号。

网友C(2021-10-23):
用的是伺服的Z相信号

网友D:
S2 是接Z相信号  有些伺服叫零点信号 ,是为了回零更加准确而引进的一个辅助回原点输出信号,此信号来自增量式编码器后面法盘上面的光信号,转1转发一个,也就是一圈发一个。像你的步进回原点的话因为没有这个Z相信号  使用这个指令的S1 S2都取的是原点,或者在一些不太重要的场合,一般伺服也不需要用到Z相    用Z相精确是精确,但是有些伺服厂家做的伺服,Z相可能不稳定,会造成回原点不准确,还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再找Z相时,原点,零点之间隔非常近,那就比较尴尬了,第一次可能回一个地方,下一次可能就多了刚好一个Z相距离。这种情况你需要松下联轴器解决,不过太危险了,位置和以前不一样了,并且回原点还成功了,一启动可能就“哐”的一声撞机了。  使用使用Z相回原点是,DOG块停下的位置要在原点感应器之后一段距离              并且要小于距离原点感应器一个丝杆导程的位置,尽可能在两个距离的中心点附近,这样最保险。

网友E(2022-03-06):
沐风沐风给了一个最完美的解释。

楼主(2023-03-06):
感谢回复,好久没有来,本想问的是台达伺服Z向原点是哪一个针脚,后来明白了,是接44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S2 是接Z相信号  有些伺服叫零点信号 ,是为了回零更加准确而引进的一个辅助回原点输出信号,此信号来自增量式编码器后面法盘上面的光信号,转1转发一个,也就是一圈发一个。像你的步进回原点的话因为没有这...



谢谢,台达Z相是4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