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遇到遥控器在车间无法使用

楼主(2021-09-20):
遥控器厂家给我发了,我安装行,实际控制距离很短,但是理论控制距离很长,我联系厂家,厂家告诉我,是由于车间内的电磁干扰造成的

网友A:
禹鼎的吗

楼主:
不清楚,河南的厂家

网友B:
是不是天线断了,或天线连接电路板的弹簧没有接触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河南的厂家



如果正牌台湾禹鼎的  品质还是有保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天线断了,或天线连接电路板的弹簧没有接触好。

我们是新的,都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李东泽"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不清楚,河南的厂家】进行回复:        ------------------------------------------------...

不清楚,采购买的,什么破烂玩意。

网友C:
我们单位用的都是这种遥控器  很正常的  你的不能用 是不是接收器受到干扰